求问这种三通用什么办法建模好点

楼主(2025-04-09):
rt

网友A:
两个圆筒,然后相切,取交集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圆筒,然后相切,取交集切除

这个相切是什么功能做的呢

网友B:
我是用结构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结构件画的

我用结构件没画出来啊,相交的地方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画一下,

网友:
先弄出圆角,然后画投影以及扫略轨迹扫略切除,最后抽壳

网友:
|狄奥多西今犹在发表于 04-09 15:50先弄出圆角,然后画投影以及扫略轨迹扫略切除,最后抽壳

结果

楼主:
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弄出来

请问哪一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一步出问题了?

我再研究下,这个功能没用过,不熟悉

网友:
三通的画法,网上教程一大堆,第一个偷懒画法,第二个补条线,过渡流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