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03国内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5-04-09):
DC03国内是什么材料?

网友A:
冷轧低碳钢,主要用于冲压加工
DC03是一种冷轧低碳钢,属于欧洲标准(EN 10130)中的材料牌号,具有以下核心特性:‌

1. ‌基本特性与用途‌
‌材质类型‌:冷轧低碳钢薄板或钢带,采用氧气转炉冶炼,经冷轧、淬火、回火及平整工艺处理。
‌主要用途‌:广泛用于汽车零部件(如车身面板)、电器产品部件等需要高冲压性能的领域,也适用于家电和建筑材料制造。
‌性能优势‌:高延展性(断后伸长率≥32%)、良好的表面质量(低粗糙度)和优异的成型性能,适合复杂冲压工艺。
2. ‌化学成分与机械性能‌
‌关键成分‌(%):
碳(C)≤0.08,锰(Mn)≤0.45,磷(P)≤0.030,硫(S)≤0.025,铝(Alt)≥0.015。
‌机械性能‌:
屈服强度:120~240 MPa
抗拉强度:≥270 MPa
断后伸长率:≥32%。
3. ‌与其他材料的对比‌
‌国内等效牌号‌:相当于中国的SPCC(普通冷轧碳素钢)或08AL(优质碳素结构钢),但DC03的深冲性能优于DC01、DC02,略低于DC04。
‌国际标准‌:属于德国DIN 1623-1标准中的低碳钢系列,DC系列中DC03定位为“拉伸板”,适用于中等深度冲压。
4. ‌应用注意事项‌
‌时效性‌:材料在制造后6个月内使用可避免拉伸应变痕。
‌表面质量‌:分为A级(较高要求)和B级(一般要求),需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如需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工艺参数或替代材料,可搜索EN 10130标准或DC04深冲性能。

网友(点评):
SPCC是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低碳钢,主要用于冲压加工
DC03是一种冷轧低碳钢,属于欧洲标准(EN 10130)中的材料牌号,具有以下核 ...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