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解决SOLIDWORKS中routing绘制电缆只显示草图,不显示实体的方法

楼主(2025-04-09):
本文只是记录本人在工作学习中的遇到的问题,知识尚浅,欢迎各位机械大佬指正,如果这个对你有帮助,帮忙点赞,哈哈哈,也欢迎各位机械同僚讨论。回归正题,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构建电缆的时候,只显示了草图曲线,但是没有实体。如下图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发现只有改变默认模版才能解决问题 。如下图

点击齿轮形状的选项,进入设置界面

点击默认模板,进入相应的设置界面

然后点击三个点,进入选择界面

这里的零件、装配体、工程图模板随意选就行,只要不是下载好SOLIDWORKS后,首次进入SOLIDWORKS系统帮你选的就行,如果你怕选择了模板后,以后画图会使用你选择的模板的话,你可以对默认模板界面的提示用户选项打钩就行。这里顺便说一下默认模板怎么添加。

点击文件位置界面中的添加按钮, 选择你的模板所在文件位置。点击确定就好,这样你在新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你的模板了。

当然还有更便捷的方法。直接将你的模板文件复制到下面的文件位置当中。如果你找不到可能是被ProgramData文件被隐藏了,在C盘里点击查看点击里面的隐藏的文件或项目就可以看到了 (有些电脑是在显示的黑色三角里。)

网友:
不明觉历。。。。。。

但你就不想想,是不是你操作的资势不对呢

网友:
新来的?在这里谈电路版块没几个人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