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请教

楼主(2025-04-10):
如图,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零件可以加工出来吗,如何加工,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钱,材料是黄铜

网友:
可以。把材料改成黄金,不要加工费,切屑归我。

网友(点评):
长得那么漂亮,就不要想的太漂亮了吧

网友:
0.8直径这个柱子是难点,去找做电极的,有北京精雕机的工厂,可以做出来。
几件的话,不是单纯钱的事,是人家乐意不乐意了。

网友(点评):
初样,后面量大

网友(点评):
@鄢旭东 哈哈,现在对接供应商,说后面量大是忌讳。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行道浅

网友:
这个柱子为啥不拆件?设计得考虑加工便利和成本。

网友(点评):
大佬,拆件怎么拆,柱子平板单独加工,最后用焊接上吗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小的东西可以拆吗

网友(点评):
铆压或焊接

网友(点评):
铆肯定不行,焊接这么小的东西我觉得会更不好焊接啊,反而保费多成本高啊

网友:
这么细小,一般机械用不到,像电子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
单价是看量的,而且量不同加工工艺也会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个0.8的针得拆出来,直接用铣刀来绕一碰就歪了。
单件小批量就是铜板铣那个L型加0.8针孔,0.8针找线材车,再铆或焊接。
大批量就直接0.3铜板冲压成型,0.8针线材冲裁,再铆或焊接。

网友(点评):
大佬,这个焊接的话好不好焊啊,因为是做引脚用,0.8mm孔焊接处会有哪些缺陷?比如焊接留下的圆角?

网友(点评):
小东西有小东西的做法,钟表零件那么小也能做。焊接也有好多种。有激光焊等。铆压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点评):
你没干过加工,这种直接车床就干了,很容易做

网友:
0.8的柱子,0.3的板,我靠,这也太小了

网友:
设计就不说了,拿来40米砍刀......

单说加工只能另请高明,不知道高明接不接。

网友:
工艺性差,最好先了解其功能再重新设计

网友A:
很好加工啊,车铣复合车就行了,这个有什么难的,
车0.8,铣残料,再铣四方,切断,
这个你给材料就行了,要什么加工费,渣你分一半
加工设备津上车铣复合,用直径5MM的料,加工0.8,铣残料,铣四方,切断,批量,你出料就行了,
少量,300一件
大批量为了省钱,直接拉2*3.4的料,直接干了,车0.8外圆,铣残料,切断,
大批量,这玩意能给你干到5分一件,

网友(点评):
还得是你啊春哥,300会不会太贵,哈哈哈,按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

网友:
这种厚度,刀一碰就歪了吧,冲压或者铸造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加工啊,车铣复合车就行了,这个有什么难的,
车0.8,铣残料,再铣四方,切断,
这个你给材料就行了 ...

单纯好奇,夹持怎么夹持,3.4的宽度,以及黄铜大压力夹持怕不会变形吧。纯好奇,我小东西工艺方面差

网友(点评):
筒夹夹,0.5都能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好奇,夹持怎么夹持,3.4的宽度,以及黄铜大压力夹持怕不会变形吧。纯好奇,我小东西工艺方面差

洋山机或许有办法

网友:
在小批量试制时,只有花大的代价,浪费工艺废料,抠出来,批量的话,只能走拉制特殊型材来用专用设备来做,但前提是:批量最起码在每天的产量在百万以上

网友:
分模冲压行不行

网友:
太薄了,机加工是没有办法车的,如果量大的话考虑看看挤型,通过型材挤型拉出来再切割来实现;要不就只能拆件加工再再组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