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25-04-10):
兄弟们,求助啊!
我有一个平台1,上面放了个平台2,平台2上放置一个瞄准镜,我想通过调整平台2来实现瞄准镜的俯仰和左右移动(最小调节精度±0.2mm),求教需要再两个平台之间加一个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有办法吗,老哥们!

网友:
看你要的哪种简单?是你自己简单还是成本简单。自己简单直接买位移调节平台和角度调节平台往上架。成本简单那就设计螺丝加导轨可调的,怎么都是两级调节,一层管左右,一层管俯仰。

网友:
齿轮配齿轮,齿轮配齿条

网友:
从自由度分析,你这平台2至少得是2自由度,老实说最简单的就是在平台2上单独装一个轮子控制俯仰角,靠平台2控制左右,这样刻度比较直白,你想让平台2管全也可以,平台2下面导轨管左右运动,平台2本身可以伸缩,带动瞄准镜调节角度,但是调节角度的刻度会很不均匀。

网友:
搜一下滑台,标准件直接买一个来装上就OK了

网友:
类似这种手动滑台不就行了吗

网友:
高铁桥边偷个全站仪回来

网友:
你这需求,如果不是工业场景用的,是个人玩的,主要靠两个舵机,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点评):
是在说无人机/航模吗?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产品卖,不用自己设计。

网友:
打个孔,穿根螺丝,左右移动解决;装个合页上下翻,实现俯仰;简单吧

网友:
买调节台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