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思广益,如图!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5-04-10):
求助,集思广益,如图!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  滚珠花键 加凸 基本可以实现

转动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旋转气缸

网友:
直线轴承不怎么支持旋转哟。

网友:
一定要升到顶才能开始旋转吗,如果不是的话
可以参考旋转压紧气缸,轴上做槽,顶部30mm行程抬升的同时旋转

楼主:
补充一下。
1、旋转动作是抬升到位之后手动转动。
2、复位之后工件和导向机构一定要脱开,不然影响复位精度。复位时脱开,维护时结合这个功能如何实现?这点比较重要

网友:
淘宝这种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