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飞溅液是否可以喷在焊接区域

楼主(2025-04-11):
防飞溅液按照要求不可以喷在焊接区域,目前场内在用的是喷壶喷洒,没办法避开焊接区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考虑过用挡板遮盖,但是对于小的,不规则的部位,挡板伸不进去,有没有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干活厂子也考虑过,一起吹牛逼的时候都考虑过用机器人进行喷墨打印式喷涂了,
也许未来技术成熟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结构件可以,不过罐子的不见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圈

现场不愿意,耽误效率,公司不采取制度措施,让焊接工程师解决

网友:
那就换低飞溅焊机

网友B:
还有低飞溅焊机?原理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低飞溅焊机?原理是啥?

目前焊机很多都是智能化,有专用低飞溅程序,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