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2025-04-11):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1.首先我这台设备是做中控旋转平台检测到设备,
2.输入电机轴根据被测件型号调整中心高度,我目前通过手摇升降丝杆控制高度升降,通过膜片式联轴器加上一根光轴工装连接被测件,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好方法比这种连接方式同轴度精度更高

模型图

模型图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测什么

比如是测 同心度 还是测速度下的离心力等

需要把相关参数列好  测量平台精度肯定要高 还要考虑各个细节

网友:
万向轴,动平衡机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测什么

比如是测 同心度 还是测速度下的离心力等

这个是测试背隙的,是的精度要求很高,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方式

网友B:
精度要求高还用膜片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高还用膜片联轴器?

我这边选的是45钢单膜片联轴器,我是这样理解的,膜片式联轴器有更好的补偿性,因为测试型号不同,需要频繁将电机进行升降,又要考虑到盲装,所以选用的是这个,不知道您的见解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不太了解具体怎么用的,你是担心手摇丝杆不能精确调节高度位置,所以用挠性联轴器来补偿这个误差吗?但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高精度可言呢

网友(点评):
是的没有精度可言 整个方案都要改

网友:
最好和减少中间部件,每增加一个 检测精度就不可控 用电机轴尽量直联减速器

如果确实需要 联轴器 可以考虑用 机床的主轴换刀主轴那种机构

网友:
应该是测背隙吧  我以前不用工装手动测过

网友:
测试设备上不少采用万向连接的

网友:
测齿隙的吗,之前做谐波减速器,玩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