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不能进行配打孔,怎么办?

楼主(2025-04-11):
如题,见图

网友:
可以先根据参照零件画好草图,再根据草图打孔

网友(点评):
画草图只要落点,就报警

网友:
UG里是用链接特征,SW不熟,估计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
‌装饰螺纹线未启用或特征被压缩‌

在孔规格设置中勾选“装饰螺纹线”,并确保特征树中对应的装饰螺纹线未被压缩(右键点击解除压缩)。‌
1
工程图中若未显示螺纹线,需在视图属性中选择“高品质”显示,并通过“插入—模型项目”手动添加装饰螺纹线。
‌模型参数或特征不兼容‌

检查打孔位置是否与装配体中的零件几何体冲突,确保尺寸定义合理(如智能尺寸定位是否准确)。‌
2
3
验证输入参数(如孔径、深度)是否符合零件材质和设计要求,避免因参数超限导致操作失败。‌
3
4
‌软件权限或配置问题‌

重启软件或清理临时文件,尝试恢复默认配置。‌
4
确认许可证状态和软件版本是否支持相关功能,更新至最新版本或重新激活工具库。

网友:
左上角“无外部参考”点开,把孔的位置点准确后打开零件用尺寸约束

网友:
2025版可以选择让它不弹出 但是还是得约束他  它不会跟你的特征走

网友:
相互参考了,这提示说得太清楚了。

办法,当然是让一个件的参考先断开,无外部参考就好了。

网友(点评):
整体移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