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种变截面的螺旋叶片该怎么画?

楼主(2025-04-11):
各位大神,这种变截面的螺旋轴用solidworks该怎么画?

网友A:
螺旋扫描跟弹簧差不多?网上好像有类似的视频

网友:
B站有视频 以前看过 西瓜及快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扫描跟弹簧差不多?网上好像有类似的视频

螺旋扫描只能是同一个截面吧?这个截面有变化,而且是渐变,试过放样扫描,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旋扫描只能是同一个截面吧?这个截面有变化,而且是渐变,试过放样扫描,不行。

渐变也可以啊,设置引导线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y187DM/?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渐变也可以啊,设置引导线

设置多条引导线,确实可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y187DM/?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