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柄摇杆的轴端自由度限制问题。

楼主(2025-04-11):
具体问题如图、在设计过程中,这个导向槽有高低落差,5毫米左右,用方块的话,担心在落差处堵死不动。用圆棒在运动过程中圆棒会旋转。了解的大侠给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导向轨道里面再塞一个轴承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轴部分的负载是偏心的,一个轴承,自由度还是没办法限制完全。

网友:
方法1:U槽开长点,前面再装一根轴,机构装在两根轴共用板上面 。
方法2:侧板上面装X/Y两轴导轨。
需要说一下,轴不能直接装在导向槽里面滑动,磨损会非常大

网友:
用方块的.加个小圆角。

网友(点评):
是有这样的想法,担心搞的不好容易卡顿,不够丝滑、

网友(点评):
加点润滑脂。

网友:
U槽加大,轴上安装个轴承

网友:
这种带槽的建议使用螺栓型滚轮轴承

网友:
有标准件啊,你可以用一段,轨迹要全程R角接顺

网友(点评):
好的,我来找找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