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路接头

楼主(2025-04-11):
油路块处螺纹Rc3/8,直通接头+三通接头(分成两路),管子10mm
直通接头和三通接头怎么选择?类似如图样式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根据你的需要就可以啊

网友:
选内外螺纹的,没有的用接头,常说的对丝

网友:
去伊顿官网找一下过渡接头,里面类型很多,总有满足需要的

网友:
FA---怡和达.....有。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png你想要的看起来是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看起来是这两个

是的呢,谢谢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25-09-04):
1CT-18-06SP+CD-18W/RN

网友:
刚才打错了,应该是1CT-16-06SP+C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