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葱去皮机械结构

楼主(2025-04-12):
有没有大佬给一个机械结构,能很好去除大葱外皮的机械创新结构。

网友A:
不都是负压吸的吗?

网友:
这东西估计没有谁会给你。

网友B:
这个很早之前就有了,我知道的就至少三种成熟的机构和设备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很想知道

网友:
自动化都这么普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早之前就有了,我知道的就至少三种成熟的机构和设备可以做到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负压吸的吗?

准确来说不叫负压吸,叫高压气枪吹皮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C:
  • 进料装置
    • 料斗:采用漏斗形状的料斗,能够容纳较多的大葱,并且引导大葱顺利进入后续装置。料斗的大小可根据实际处理量进行设计,其内壁可设置光滑的内衬,以减少大葱与料斗之间的摩擦,防止大葱在下落过程中受到损伤。
    • 振动器:在料斗上安装振动器,通过振动使大葱能够均匀、有序地进入夹紧输送装置,避免大葱在料斗内堆积或堵塞。
  • 夹紧输送装置
    • 柔性夹爪:采用多个可调节的柔性夹爪,夹爪的材质可以是橡胶或其他柔软且具有一定摩擦力的材料,能够在不损伤大葱的前提下,牢固地夹紧大葱。夹爪的间距可以根据大葱的粗细进行自动或手动调节,以适应不同规格的大葱。
    • 输送链条:将夹爪安装在输送链条上,通过电机驱动链条运动,实现大葱的平稳输送。输送链条的速度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以控制大葱的处理速度。
  • 环切机构1
    • 环切刀盘:在夹紧输送装置的上方或下方设置环切刀盘,刀盘上均匀分布着若干把条状刀片。刀片采用锋利的不锈钢材质,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切割性能。
    • 刀盘驱动电机:通过电机带动环切刀盘高速旋转,当大葱经过环切刀盘时,刀片对大葱根部处的外皮进行环切,形成环形切口,为后续的爆皮和吹皮工序做好准备。
  • 爆皮机构1
    • 气嘴转盘:在环切机构后方设置一对气嘴转盘,转盘的侧面安装有对称分布的气嘴。气嘴采用特殊的设计,能够喷出高速、均匀的气流。
    • 气嘴驱动电机:电机带动气嘴转盘高速转动,使气嘴喷出的气流形成旋转的气流柱,吹向大葱根部的环切口位置。气流从上下两个环切口进入葱皮内部,将葱皮吹爆吹破,方便后续葱皮的剥落。
  • 吹皮机构1
    • 吹皮组件:在夹紧输送装置的上方设置多个吹皮组件,每个吹皮组件由若干个喷气嘴组成。喷气嘴的角度和位置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气流能够准确地吹向大葱的外皮。
    • 高压气源:为吹皮组件提供高压气流,高压气源可以是空压机或其他压缩空气设备。通过控制高压气源的压力和流量,使吹皮组件能够产生足够的力量将破皮后的葱皮从大葱上吹掉。
  • 收集装置
    • 皮屑收集槽:在吹皮机构下方设置皮屑收集槽,用于收集被吹掉的大葱外皮。收集槽可以设计成倾斜的形状,使葱皮能够自动滑落至收集袋或垃圾桶中。
    • 大葱收集箱:在夹紧输送装置的末端设置大葱收集箱,用于收集去皮后的大葱。收集箱可以配备称重装置和计数装置,方便对去皮后的大葱进行计量和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进料装置
  • 料斗:采用漏斗形状的料斗,能够容纳较多的大葱,并且引导大葱顺利进入后续装置。料斗的 ...

  •  谢谢

网友:
肯定高压空气吹啊,看看日本和山东大葱去皮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