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注释引线问题

楼主(2025-04-13):
想问一下这个注释引线如何吸附到水平或者垂直的方向,一直要自己拖来调整,还调整不好。

网友A:
软件如何知道你这个注释就跟别的注释不一样,需要特殊照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如何知道你这个注释就跟别的注释不一样,需要特殊照顾。

画直线水平的话会有提示,也可以吸附成水平或者数值的。这个注释线是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如何知道你这个注释就跟别的注释不一样,需要特殊照顾。

画直线的时候,可以吸附到水平位置,水平位置会有提示。拉注释线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这个

网友B:
完全不理解你这P引出来是想做啥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理解你这P引出来是想做啥用途。。。

额,就是圆筒上有管道,要标出来管道的类型。所以注释线怎么拉成竖直的。

网友C:
先点目标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点目标就可以啊

你有没有搞清楚楼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注释好后,再拖动注释,线快垂直时,注释线自动垂直了(自动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