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是什么结构,为什么是两个电机

楼主(2025-04-13):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台老设备,发现一根丝杠由两个电机在驱动。这个结构之前没接触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
这个是老式的组合机床功能件,因为早期的电控功能没那么先进,也没有变频电机,像快进快退功能,只能通过电磁离合器来实现,所以就用两台电机,一台快速,一台慢速,通过电磁离合器来切换快进快退.

网友(点评):
老式电机转速一样的啊

网友:
就和双速卷筒一样,快慢机结构吗

网友:
楼主的场地怎么像酒泉某厂?

网友:
这车间环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式的组合机床功能件,因为早期的电控功能没那么先进,也没有变频电机,像快进快退功能,只能通过电 ...

老式的交流电机虽然同级别同规格的电机转速是恒定的,但是也同时有高速和低速的,撇如高速的有2880r/min,同时也有低速的1440r/min.

网友(点评):
转速跟电机的极数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