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计算(13)——剪叉式垂直升降台驱动力矩的计算

楼主(2025-04-14):
如图,一个剪叉式垂直升降台,剪叉升降部分由二组力臂340mm的剪叉上下叠加(串联),这部分加上顶上平台的重量合计为35Kg,顶上平板上载有物体重量60Kg,升降的极限高度(二组一起合计)为400mm,升降动力由升降台下部的水平位置上的电机直联一个丝杆驱动,丝杆转动,使丝帽水平移动,带着下部第一组的叉脚移动,丝杆的导程5mm、直径16mm。当电机带动丝杆正转时上升,反转时下降。请计算需要扭矩多大的电机?
丝杆的导程5mm、直径16mm,拉276.44Kg物体时需要多大扭矩
为了计算驱动丝杆所需的扭矩,需要考虑丝杆的导程、直径以及需要拉动的负载重量。以下是详细的计算步骤:
1. 系统参数
• 丝杆导程:5 mm = 0.005 m
• 丝杆直径:16 mm = 0.016 m
• 丝杆半径:r=20.016=0.008m
• 负载重量:276.44 kg
• 重力加速度:g=9.81m/s2
2. 计算负载力
负载产生的力 F 为:
F=m⋅g=276.44kg×9.81m/s2≈2711.78N
3. 丝杆的机械优势
丝杆的导程 P 表示每转一圈,丝帽移动的距离。扭矩 T 与水平力 F 的关系为:
T=F⋅r⋅机械优势1
对于丝杆,机械优势(或称为传动比)与导程相关。具体来说,每转一圈所需的扭矩为:
T=F⋅r⋅2π1/P=F⋅r⋅2π/ P
4. 计算扭矩
将已知数值代入公式:
T=2711.78N×0.008m×0.005m2π
T=2711.78×0.008×1256.64
T≈2711.78×10.05312
T≈27260.7Nmm
T≈27.26Nm
5. 考虑传动效率
实际电机需要提供的扭矩还需考虑传动效率 η。假设传动效率为80%:
T电机=ηT=0.827.26≈34.08Nm
6. 安全系数
为了确保电机在各种工况下都能可靠运行,通常会加入一定的安全系数。假设安全系数为1.5:
T最终=34.08×1.5≈51.12Nm
7. 结论
为了驱动丝杆并拉动276.44 kg的负载,所需的电机扭矩大约为 51.12 Nm(考虑1.5倍安全系数)。
实际选择时,建议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如升降速度、频率等)和成本预算,选择稍大于计算值的电机,并配备合适的减速机或传动机构,以确保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楼主厉害,有没有实物?

网友:
之前做的电动推杆,推不动,最后买别人做的液压升降剪叉。

网友:
楼主

这个计算不是用 丝杆直联驱动 和模组计算完全不一样

可以看一下 哈工大理论力学 虚位移和虚功那一章 里面有求解过程

千万不要误导 同仁!!!

网友(点评):
太对了,我也奇怪,明明有现成的案例,他非瞎编一个东西出来它是什么意图啊?

网友(点评):
我就说这个看起来很奇怪,本身逻辑就是错的,电缸的力的分力才是有效的,这么算谁教的????

网友(点评):
看来,没问题啊,我也要好好地算一下

网友:
最困难的是最低点,这咋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太麻烦了,利用solidworks motion 求解一下电机扭矩就出来了。

网友:
有能做机械毕业设计的老哥吗,需要做建模和计算

网友:
面壁大佬这是什么算法啊,我平时都是这样算的,和你的大相径庭,能不能看下哪出问题了
1、计算水平推力
F=u(M+m)g,其中u为丝杠副之间的摩擦系数,取0.2,M、m分别为自重和负载质量
F=0.2x(35+276.44)x9.81=611.05N
2、计算丝杆扭矩
T=(Fxp)/(2piη),其中η为丝杆效率,取0.8,略去剪式受力,取最大正压力。则
T=611.05x5/(2x3.14x0.8)=608N.mm=0.608N.m
3.安全系数取1.5,
Tm=Tx1.5=0.91Nm

网友:
虚功位移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利用solidworks motion 求解一下电机扭矩就出来了。

同感

网友:
剪叉机构用虚功原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