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摩托车、残疾车的人

楼主(2025-04-14):
今天看了一辆常州山崎残疾车(烧油的),它的右手是油门,手一松就自动复位了,请问是靠油门线的拉力,还是说转把里面自带弹簧呢?如果我想换油门线,应该在螺丝 1 还是 2 那里换?
而且左手下面也有个一样的线(红箭头),请问是干什么的?
谢谢!

补充内容 (2025-4-17 08:02):
真相:左手的是风门线。

网友:
化油器上有个扭簧,,有些是压簧,靠弹簧复位,手把里没有复位

网友(点评):
有实力的!

网友:
这种转把,我拆过类似的,里边有卡槽,放着扭簧。
两根线,一个是油门线,一个是刹车线。图片看不出具体是哪个。你自己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