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葱自适应切根的机械结构

楼主(2025-04-14):
如何自适应大葱切根深度,用机械结构解决。

网友:
机械结构无解。长短,粗细,须根缠绕,无法分辨,用视觉随便弄。成本也不高,但是卖出去就高了。

网友(点评):
视觉取样判断区分!

网友:
https://www.renrendoc.com/p-618141-618160.html
你看看看这篇论文

网友:
还是能切的,就是可靠性和准确度能做到多少的问题了。

网友:
第一步,先用毛刷或者气流将大葱须根刷向底部;
二、视觉拍照,实际上这个只要区分颜色就行了,因此用opencv取图片中间部分的颜色,找到颜色转折点就行了;
三、然后将坐标传输给丝杆驱动的切割机构;
四、切割机构运行到切割位置;
五、切割,完事。

楼主能出多少钱?如果价格合适,我能帮你做,哈哈……

网友:
给你看下我做的视觉识别结果,简单的做了下哈,别指望我在没钱的前提下能做到输出精确的坐标,那个是要调参的。

网友(点评):
调参是要付出劳动的,付出劳动是要给钱的,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摄像头是我在网上买的大概28元。

网友:
还有种方法是使用光纤放大器识别,那个算法更简单,但是机械结构复杂一些。非常简单的结构。有兴趣的老板可以联系我,给钱就能设计。

网友:
输送与定位结构
  • 传送带输送系统:由电机驱动的传送带,用于将大葱输送至切根位置。传送带的速度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节,以适应不同的工作效率要求。在传送带上还可设置限位挡板,防止大葱在输送过程中发生偏移,保证切根位置的准确性。
  • 对齐装置:在传送带上方或一侧设置对齐挡板或推板,通过机械装置或气缸等驱动,将大葱的根部对齐,使切根位置更加一致。有的对齐装置还可配合传感器使用,当检测到大葱位置不准确时,自动进行调整。
切根执行结构
  • 旋转刀盘:安装在大葱根部下方的旋转刀盘,刀盘上分布有若干刀片。电机带动刀盘高速旋转,对大葱根部进行切割。刀片的形状和角度经过特殊设计,能够在切割时更好地适应大葱根部的形状和硬度,提高切割效果。刀盘的高度可以通过液压或丝杆机构进行调节,以适应不同长度的大葱切根需求3。
  • 往复式切割刀:利用曲柄滑块机构或凸轮机构,使切割刀做往复直线运动,对大葱根部进行切割。这种切割方式的优点是切割力较大,能够有效地切断大葱的根部,且切割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为了实现自适应切根,切割刀的行程可以通过传感器反馈进行自动调节,例如根据大葱的粗细或根部形状来调整切割深度。
自适应调节结构
  • 压力传感器反馈系统:在切根装置附近安装压力传感器,当大葱被输送到切根位置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大葱对切割装置的压力。根据压力大小,控制系统自动调整切割刀的位置、切割速度或切割力度,以确保在不同粗细、硬度的大葱上都能实现良好的切根效果。例如,当检测到压力较大时,说明大葱较粗或较硬,控制系统可适当增加切割刀的切割深度或提高切割速度。
  • 弹性支撑与调节机构:切割刀或切根装置通过弹性元件(如弹簧、橡胶垫等)进行支撑,当大葱根部形状不规则或位置略有偏移时,切割刀能够在弹性力的作用下自动适应大葱的形状和位置,实现自适应切根。同时,还可设置调节螺栓或丝杆等机构,用于调整弹性支撑的刚度和预紧力,以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
根部收集与处理结构
  • 废料输送带:在切根位置下方设置废料输送带,用于收集被切割下来的大葱根部。废料输送带与切根装置同步运行,将根部输送到指定的收集容器中,方便后续处理。
  • 收集箱:位于废料输送带末端的收集箱,用于储存切割下来的大葱根部。收集箱可设计成可移动式,便于定期清理和运输废料。

网友(点评):
这是典型的AI给你设计的。可惜的是,AI不能直接画图,如果能直接接入SW就好了,这样就省太多事情了,不过给出详尽的技术规范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好歹发个人工切根的视频

网友(点评):
这有什么好发的,看看大葱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把大葱根部靠近葱白的地方切掉,参见超市里面的大葱。

网友A:
为什么限定纯机械,不能有电控,传感器么?

网友(点评):
纯机械便宜啊。估计是想批量生产的,成本很重要。

网友(点评):
但是机械的好仿制啊……一眼看穿,市场占有率狂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限定纯机械,不能有电控,传感器么?

可以机电一体化,能给出方案吗

网友B:
切根须前后的的工作也是自动化的吗?

网友:
切大葱这个有点复杂,去年DIY切大蒜的机器,这个五一准备试验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根须前后的的工作也是自动化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