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翻新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楼主(2025-04-15):
各位朋友,最近关于设备翻新这事把我整个人都搞烦了,想问问向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之前的翻新方式实在太繁琐了,拆除、打磨、喷漆、晾干这一系列步骤,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要重新来过,整个团队都跟着奔波。粗略估计,所花掉工时要占总工时的30%-40%,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别看这数据不大,实际操作起来简直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拜谢!

网友:
翻新都是这样吧,易损件更换,嫌麻烦就外包

网友:
3个小时占总工时的30%-40%,总工时就是10个小时左右呗?这叫翻“新”?

网友(点评):
显然他根本就没从事过任何机械方面工作,他就是那个广告

网友(点评):
光打磨喷漆至少一周。

网友(点评):
楼下不就来了么

网友:
那个广告咋还不来

网友(点评):
楼下来了

网友(点评):
都没把自己的产品描述清楚,这广告打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也遇到这事,直到最后在某宝上找到了不锈钢胶带,是不锈钢材质,厚度很薄,只要一撕一贴就搞定了,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机械表面翻新有啥难得,搞点不锈钢胶带贴贴不就行了,如果是易损件,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这是一伙的吗

网友A:
不锈钢胶带贴了能好看?就算是广告,也得搞专业点,来个效果图看看啊

网友:
隔几周来上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胶带贴了能好看?就算是广告,也得搞专业点,来个效果图看看啊

是的,打广告,自己的产品都描述不清楚,这太不称职了,鹰大没直接删贴封号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