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5-04-15):
怎么实现cad中的这个效果,箭头与箭头之间没有连接线

网友:
我倒是想知道CAD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尺寸选项卡里面有数值、引线和其他三个选项,选引线,最底下自定义文件位置的第三个选项

网友:
调整标注样式就可以了,

网友A:
cad的那种标注纯粹是随心所欲

网友(点评):
你这根本就是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楼主:
效果近似,但是没有文字下划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的那种标注纯粹是随心所欲

想咋画咋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咋画咋画

也就是说你习惯了与人沟通时时不时的胡言乱语 想咋说咋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