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是英制螺纹的牙数,还是深度

楼主:
老外的图纸上标准1/4-20,20是英制螺纹的牙数,还是深度?网上有解释是牙数,有的说是深度,蒙圈中

网友:
牙数吧 英寸单位20也太长了吧

网友:
每英寸20牙。

网友:
后边再加“-1”,就是螺纹长度了。

网友A:
每英寸长度上的螺纹牙为20个,底孔打5.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英寸长度上的螺纹牙为20个,底孔打5.1mm

网友:
肯定是一英寸20个牙 啊

网友:
假如是螺纹深度20英寸……
那,怎么加工 啊

网友:
深度尺寸  G1/4 英制螺纹每英寸牙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