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表面焊接银片

楼主(2025-04-16):
如图,这是个黄铜件,上面那个是个20×20的正方形,是测量接触面,为了增加导电性,减小阻抗,想在这个面上焊接一个20×20的,2mm厚的银片,这个用的就是电阻焊吧,评论区的有人能干这个业务的嚒

网友:
哪有用电阻焊的,用钎焊,用高频机,要么用火枪,你去看一下焊金介指的,打金的就是这样焊接,

网友:
建议用钎焊

网友:
直接整体去电镀个厚银就好了,焊接的容易丢,虽然银子也不值钱

网友:
接插件一般都是电镀金银吧 焊接 江浙广东那边做电镀的很多

网友:
上锡膏搞回流焊?

网友:
要不锡焊要不钎焊或者镀银(极易氧化增加电阻率)建议镀金或焊接完涂固体保护剂,电阻焊容易有缝隙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