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

楼主(2025-04-16):
各位大神:有使用过气动隔膜泵的吗?这种设备爱坏吗?是不是容易出故障?

网友A:
不容易坏,,,,,输送轻质粉料或者流体。。。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们就是送的液体。

网友(点评):
不都说是易损件么,

网友:
换向阀,膜片,。。没多少东西,不容易坏。当然你要选好点的厂家,也就是不要选太便宜的

网友B:
取决于你输送的介质,有没有颗粒,会不会固化,粘度大不大,有没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坏,,,,,输送轻质粉料或者流体。。。

物料300-500目,浓度33%,氯离子含量比较高,1万多。怕泵阀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输送的介质,有没有颗粒,会不会固化,粘度大不大,有没有腐蚀性

物料300-500目,浓度33%,不粘。但会沉积。氯离子含量比较高,1万多。怕泵阀不耐磨、不耐腐

网友:
气动隔膜泵,以前喷漆用的就是这东西,一般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隔膜片,换向阀坏的要少一些,这些东西一般都能自己换

网友:
氯离子的腐蚀性(氧化性)比较猛,epdm的膜片可能都用不了多久,氟橡胶膜片的隔膜泵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