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设计变更?

楼主(2025-04-16):
现在公司使用SW+PDM,感觉图纸变更流程很麻烦。一个零件变更,涉及到的父项都要变更。如果这个零件是常用的零件,那被借用的项目和产品很多,改起来头都大了。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变更的?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
哈哈,我之前公司也是,电子版改完了还得挨个替换纸质版

楼主:
我现在用的几个做法:
1、如果发现图纸只是小问题,就暴力修改图纸(发布的图纸),感觉这样快点。
2、图纸问题不能简单修改,或者修改后导致很多报错,或者会影响之前的一些产品设备,就采用替换图号。
3、反正就是按照变更流程走的话,图纸升版本,就挺麻烦的,改的层级与出处太多了。

网友(点评):
换我的话,直接第2种,工作量最小也不会出错

网友:
改之前,sap里面调出哪些项目都借用,就更改细节制作更改沟通单,和各个借用项目组oa邮件沟通,再收到各项目组同意或者无意义后,制作多份更改单,注明更改什么时候开始执行,领导要签字的那种,然后依次发放产线,品控,采购,质检及各借用项目组负责人。签字留档,pdm及时更改图纸这都是部门内部的事情了,及时更改并上传新图纸,让领导定版。再更新最新存档图纸。虽然麻烦,但是流程还是要走的,每个流程都是有吃过的亏总结下来的。

网友:
PDM流程调整一下,如果变更很多就把流程调简洁一点。

网友:
可以的话,把零件多分几级。
比如齿轮零件:
1级:外形形状相同,内孔孔径最小孔径(不要按当时机型需要孔径设计)。
2级:可以把一级零件内孔孔径改制其它尺寸(符合你的当时机型设计要求)。
以此类推

你如果要只一个项目的零件要改,那就只改这个项目的零件图纸。
或者说:很多项目的零件就算通用的,那也每个项目重新用个零件号,这个零件号可以说明关联一个相同的零件号。
比如:A零件:通用3台设备零件。
那这三台设备的零件我还是会重新用个零件号,分别是B,C,D。只是在把A,B,C,D 4个零件的零件号在工程图里用表格形式把相互关系说明下。
我用的是第二种方式。

网友:
我们公司pdm都不用,生产设计共有一个网盘手工更换

网友:
说起来都是泪,
不如重新来,与之前的不要有变更的关联。这样简单些。

网友:
以前公司是,大的设计更改需要拉上研发部老大、硬件、工艺、质量、标准化上会评审,评审完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图纸,项目负责人批准签署设计更改单,拿着更改单去采购、硬件、文档归档处、生产那边更新文件。小的设计更改不上会,签完更改单就更新文件。
现在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流程的,事情太多了,搞不起来,领导和质量那边想搞,作为研发人员是很支持这种流程的,但是由于事情太多没办法,公司又不减负,一般我不会主动去写设计更改单。

网友:
图纸模版领导制定,统一使用该模版,制定料号编码规则,PDM需要定制系统要求能自动编码料号,避免和项目库已有料号重复;所有零件以料号为唯一辨识;标准件库单独建立,所有工程师从标准件库里调用,若没有该标准件,工程师新建,领导审批;
变更模式要严格制定:例如此变更若不影响对手件,则走升版,料号不变;若需要对手件一起更改,则必须新建料号,变成另外一个新料,此项目里装配体更新,原料留存给其他项目调用(如果);避免其他项目调用出现问题;
项目打样验证完毕后,图纸归档发布,成为只读状态,若要走变更,需申请变更,领导审批。

网友:
改个名字,改个图号

网友:
我认为这个没问题啊,前期工作要做好,比如公司受控图纸图号与一般项目区分,如果借用受控图纸的部分要改,那就重新编成自己的号。记住一点,受控的图不要动,除非是永久性更改。

网友:
按照4M变更单就可以,更改后纸质图纸一定要旧的回收下发新的。

网友:
正常走流程

网友A:
其实怎么做要取决于设备类型,是大规模生产的标准设备,还是几台几台的非标设备。
然而大多数人从学校里或者培训机构学了点ISO或者之类的管理的知识,就不区分情况,盲目应用一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怎么做要取决于设备类型,是大规模生产的标准设备,还是几台几台的非标设备。
然而大多数人从学校里或 ...

在我们公司属于会批量生产的系列产品,现在都是模块化设计,成品会根据功能使用相应的模块。

网友:
图纸变更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管理流程。不仅仅是我图纸更改了就算的,还要考虑在制品怎么处理。俺们公司的一些图纸更改,在制品消耗1年,才能用完。用完才会用到新图纸制作。特别是客户半定制化的,俺们一些产品,两三年才做一批。产品很多种,有些改动,关联的产品几时个,根本没哟时间都改。一般会变更的时候时候,会做变更范围分析,明确变更范围,不盲目扩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