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帮忙目测下轴断的几个最可能原因

楼主(2025-04-17):
材质:45#,原料锻造直径400mm,未调质。

网友:
疲劳断裂,可以做个金相看看材料有无内部缺陷,再看看设计安装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拉伸变形, 扭转疲劳么?

网友A:
疲劳,再一个你这轴不调质就不对。。。

网友:
轴不调制,韧性能够?

网友B:
是不是很多压辊,两端都是这样的断口

网友(点评):
电机通过轴带动叶轮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多压辊,两端都是这样的断口

水环真空泵的泵轴,整体上是这个样式的

网友(点评):
受力情况,就是周期性的 轴承力。

网友:
这个地方开槽就很危险。看着裂纹应该是沿着槽的根部开始出现的。

锻造后应该调质,时效下再加工,沟槽底部不要用直角,用圆角过度。圆角半径稍微大点。那槽不知道干嘛用的,如果是密封圈,可以圆底。

网友:
看断口,个人判断为车床加工的时候,表面做得太粗糙。在启停冲击载荷下,萌发裂纹,并不断深入,最终导致断裂。(建议车床加工的时候,对表面进行抛光处理,把加工刀纹去除掉。)

网友(点评):
C,做机加工最看不惯这样了,这也能甩锅到车床?你这是养成习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疲劳,再一个你这轴不调质就不对。。。

大神,调不调质是能通过图片看出晶相吗?

网友(点评):
楼主写了没调质

网友:
存在较大弯矩,产生疲劳断裂。
估计轴承安装不同心。

1是两端支承轴承,可能是制造安装,也可能是设计没有考虑变形等原因。
2是输入联接同心度不够,或联轴器活动范围不够

网友:
跟各位大神学习学习,持续跟踪此贴

网友:
这么大个轴用45#钢就是个问题,关键用了还不热处理;外力加应力加关键部位,说断就断。

网友:
轴45#不热处理,任何一个都够你喝一壶,断面这么整齐,设计不当吧

网友:
断口是横截面,可能是由于横截面上剪应力最大,而材料的抗剪能力不够,被剪断的。
加上这个位置有切槽、有腐蚀,产生了应力集中,是危险截面,所以轴在这个位置断裂。
断裂一开始产生在横截面边缘,不断向中心扩展。
在接近轴中心的位置,实心轴的直径越来越小,抵抗剪切的能力越来越弱,轴中心位置被轻易扭断。
建议在保持材料的抗拉强度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轴的抗剪强度。比如换抗剪强度高一些的钢,或者增加轴的直径,或者把槽看能不能去掉。
若轴有重量限制,可以掏个空心轴出来,实心圆轴危险截面上的最大剪应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反比,直径越大,最大剪应力越小,轴越抗扭,中间直径小的实心部分,价值有限。
参考书可以看《材料力学》基本概念和扭转。

网友:
大型锻件,轴类零件,自身内部有缺陷,应力释放不全,消氢处理不彻底,时间一久,缺陷变裂纹,负载越大,疲劳后就断了。

网友:
这个轴要是改用空心结构,会不会好点

网友:
虽是疲劳断裂,原因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