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5-04-17):
这个题在网上看到的,本人用公式推导了一下输出扭矩最终为0.294N.M 然后AI跑了两遍也是这个结果,功率我自己没推算出来AI跑的都大概100W 但是我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求大佬们帮忙解惑 最好能详细些感谢

网友A:
有这么麻烦吗,算个JB,一般我都用拉力计,一测就好了

网友B:
差不多吧,所需驱动扭矩T=μmg*r=0.1*100*9.8*(2*30/2/1000)=2.94Nm。预设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速比已知是10,轮周长L=2*30*3.14*/1000=0.1884m/s,线速度约为v=5*0.1884=0.942m/s,P=Fv=0.1*100*9.8*0.942=94.2W,算上1.5倍余裕140W,向上取200W

网友(点评):
这些面试题 好没有意义的 虽然算出来 会用200W 但实际上都会用400W 懂得都懂 实际和理论 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网友(点评):
谁给预设的,原题有这个预设,伺服电机的型号多了。

网友(点评):
面试题预设一下常用参数怎么了,你管那么多,显得你能是吧

网友(点评):
那个什么学者11说你是搅屎棍都是夸你,否这个否那个,你自己倒是蹦两个屁出来啊

网友(点评):
一天到晚狗叫,说你是论坛第一喷子没说错

网友(点评):
见你一次骂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所需驱动扭矩T=μmg*r=0.1*100*9.8*(2*30/2/1000)=2.94Nm。预设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速比 ...

十分感谢回复

网友(点评):
你感谢什么,原题有什么伺服电机的转速预设吗

网友(点评):
管你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麻烦吗,算个JB,一般我都用拉力计,一测就好了

哈哈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准确率100%

网友:
解题思路
1. 计算负载所受摩擦力:
   - 根据摩擦力公式\(F = \mu N\),在水平直线滑轨上,\(N = mg\)(\(g\)取\(9.8m/s^{2}\))。
   - 已知\(m = 100kg\),\(\mu = 0.1\),则\(N=mg = 100\times9.8 = 980N\),所以摩擦力\(F=\mu N=0.1\times980 = 98N\)。
2. 计算齿轮节圆半径:
   - 根据齿轮节圆半径公式\(r=\frac{mZ}{2}\),已知齿轮模数\(m = 2\),齿数\(Z = 30\),则\(r=\frac{2\times30}{2}=30mm = 0.03m\)。
3. 计算作用在齿轮上的力对应的扭矩(未考虑减速机):
   - 扭矩公式\(T_1 = Fr\),\(F = 98N\),\(r = 0.03m\),所以\(T_1=98\times0.03 = 2.94N\cdot m\)。
4. 计算伺服电机输出扭矩:
   - 考虑减速机减速比\(i = 10\),根据公式\(T = \frac{T_1}{i}\)(机械传动效率\(\eta = 100\%\)),则伺服电机输出扭矩\(T=\frac{2.94}{10}=0.294N\cdot m\)。
5. 计算电机功率:
   - 假设负载的运动速度为\(v\),先求齿轮的线速度\(v\)(这里假设一个合理的速度值,若要精确计算需更多条件,一般可根据实际经验取值,假设负载速度\(v = 0.1m/s\))。
   - 齿轮的角速度\(\omega=\frac{v}{r}=\frac{0.1}{0.03}=\frac{10}{3}rad/s\)。
   - 电机的角速度\(\omega_{电机}=\omega\times i=\frac{10}{3}\times10=\frac{100}{3}rad/s\)。
   - 根据功率公式\(P = T\omega_{电机}\),\(T = 0.294N\cdot m\),\(\omega_{电机}=\frac{100}{3}rad/s\),则\(P=0.294\times\frac{100}{3}=9.8W\)。

答案
伺服电机输出扭矩为\(0.294N\cdot m\);在假设负载速度\(v = 0.1m/s\)的情况下,电机功率为\(9.8W\)。

网友(点评):
deepseek 这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还假设,啥玩意都可以假设吗。

网友(点评):
谁裤裆没夹紧,露出这么个玩意

网友C:
扭矩T=F*R/i=100*10*0.1*(2*30/2)/10=300N*mm=0.3N*m;
功率P=T*S/9550=0.3*3000/9550=0.09424KW=94.2W;

伺服电机,市场上主流是3000转每分钟,其实确实有其它转速(有大中小惯量之分)。
有社友说,不允许假设,其实面试 不但面试的是专业能力,也有解决事情的思维、性格是否易于相处......
没必要钻牛角尖。爱否定别人,还是要尽量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矩T=F*R/i=100*10*0.1*(2*30/2)/10=300N*mm=0.3N*m;
功率P=T*S/9550=0.3*3000/9550=0.09424KW=94.2W;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