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压铸的吗?

楼主(2025-04-17):
材质铝合金,最薄的地方厚约 1mm。我感觉是压铸的,因为箭头那有个小圆坑。
黑色可能是油漆,但它是怎么上漆的呢?无论喷漆还是用刷子,都要不断改变方向,势必留下夹持的痕迹,可它很光滑,没有这种痕迹。

网友:
电瓶车还是摩托车把手配件???

网友:
第二三张图很清晰看到分模线,压铸,

网友:
顶针和分模线都看到了,绝壁是压铸的了

网友:
这百分百是压铸,喷漆的时候一个杆子插入到螺纹孔中就行了,而且还可以挡住不让油漆进入孔内。

网友:
内部拱起没喷到,有局部飘粉,应该是喷塑;
喷塑都是自动化的,有挂具将零件挂到传送带上,传送带两侧有喷枪,最后一道是人工补的;
至于这种属于亮面,也有磨砂面;

网友:
或许是精铸

网友:
确实是压铸

网友:
压铸+去毛刺+电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