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和制动如何在一套机构上实现?

楼主(2025-04-17):
比亚迪仰望U8的轮边电机实现了,一个电机能够实现动力、转向和制动三大功能。各位还见过别的结构吗

网友A:
不很容易吗,充电就是动力,短路就是减速,反向充电就是制动,差速就是转向,多简单 的事,

网友(点评):
春哥说的对,但是不能拿你话去转告老板

网友B:
额,就是保健春说的这样的,不要用机械结构思考这个,其实我知道你最大的疑惑就是转向怎么实现的,其实就是控制左右轮子不等速就行了(实际我们开的油车转弯时两个轮子也是不等速的,只是用机械的结构实现的),去看看挖机怎么转向的就知道了,也是一个道理,甚至可以控制两个轮子反方向转减小转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就是保健春说的这样的,不要用机械结构思考这个,其实我知道你最大的疑惑就是转向怎么实现的,其实就是 ...

这个看过易四方了,公司想要想要了解这个,我要多搜集资料

网友:
易四方不算轮边电机吧?从电机到驱动轮还还有传动轴。
“易四方是一套以四个轮边电机独立驱动为核心的动力系统。”

网友:
AGV舵轮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很容易吗,充电就是动力,短路就是减速,反向充电就是制动,差速就是转向,多简单 的事,

尹总大白话:XO ED GAY  三哥

网友:
论坛大佬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