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寿命材质的选定

楼主(2025-04-17):
关于以下模具寿命应当选定何种材质才能提高?产品材质为SUS304,需将上帽折边铆接;现上模材质为SKD11,下模原材质ASP23(寿命不长久)现更为G3待测定寿命。各位是否还有好的材质推荐?

网友A:
影响模具的不一定是材质,加工工艺,还有冲床精度,这个失效原因是什么,
如果只是变形,就是模具压塌,哪直接用硬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模具的不一定是材质,加工工艺,还有冲床精度,这个失效原因是什么,
如果只是变形,就是模具压塌,哪 ...

我也有与公司其他工程考虑过是不是工艺的改变造成的,但是因为新设备进来工艺已经固定了(冲压式)所以目前想提高模具寿命只能从材质入手了

网友:
如果是崩口崩角就检查一下设计预留的合模空间还有多大;设备能不能达到设计的精度;上下模的外径可不可以再做大一点;合模部分的上下模型腔在设计上可不可以再改进一下

网友B:
模具设计也就是非标设计的一种。
一是材料可改变。
二是结构可改变。
下模是不是锥面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设计也就是非标设计的一种。
一是材料可改变。
二是结构可改变。

是的,下模是锥形的,因设备已经定型,我负责模治具这边,所以现在只能对不同材质的模进行寿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