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楼主(2025-04-17):
是一个立式加工中心电主轴,各位大佬帮我解读一下各个零部件是什么

D15.dwg

网友A:
文件 打不开

可以转换一下 低版本的CAD再上传

网友B:
主轴能有什么,就是一根钢管,两根铁棒,
六个轴承,能有什么,一个电机定子,一个转子,一个气路,一个油路,
这种电主轴刚性很差,扭力也小,重切削不如机械主轴,不过成本确实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 打不开

可以转换一下 低版本的CAD再上传

您看一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能有什么,就是一根钢管,两根铁棒,
六个轴承,能有什么,一个电机定子,一个转子,一个气路,一个油 ...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图里的零部件我不认识想清各位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