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inventor画链轮

楼主(2025-04-17):
请教:怎样用inventor画链轮?以前在sw里是直接用迈迪。现在用INVENTOR,不知是怎样生产链轮?谢谢!并附一张单位原有的链轮模型照片,看浏览器不是用草图画的,应该是有个链轮生成的功能?可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功能。望指点!谢谢!

网友:
Inventor提供了“滚子链生成器”工具,可以快速生成链轮和链传动系统。以下是具体步骤:
打开“滚子链生成器”:
在Inventor中,点击“设计”选项卡中的“动力传动”面板,选择“滚子链”。
选择链类型和尺寸:
在弹出的“设计”选项卡中,点击“浏览”,选择合适的链标准和尺寸。
添加链轮:
添加链轮,第一个链轮为驱动链轮。通过拖动链轮中心处的夹点来指定每个链轮的位置,通过拖动尺寸夹点来指定链轮尺寸。
设置链轮参数:
可以选择将链轮作为零部件插入、选择部件中现有的链轮,或者虚拟添加链轮。
设置链轮的放置类型,如根据坐标确定固定位置、根据选定的几何图元确定固定位置等

网友(点评):
原来他是隐藏在皮带底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