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防腐

楼主(2025-04-17):
安装在沿海环境中的设备,螺栓锈得不成样子,这种螺栓上的锈有没有好的去除方法呀,螺栓的数量比较多,有些位置部容易达到。
除完锈有没有效果好防腐方法呀?能想到的就是涂防锈油,感觉效果不好。

网友:
要定期保养
简单粗暴一点用油脂裹住

网友:
室内设备简单,采用镀锌涂重装漆,或者达克罗装好后再涂重装漆,一定要把缝隙也涂满。
室外麻烦得多。

网友:
买有达克罗涂层的螺栓

网友:
用镀镍、镀铬的,经得起盐雾试验的。

网友:
用不锈钢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在标准件厂家,目前遇到的防蚀性最强的是达克罗涂层和锌镍合金镀层,可以考虑买这两种螺栓

网友:
常见的达克罗本色镀镍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有以下几种方案:1包覆防腐技术,就是防腐膏+防蚀带+外部保护剂,这种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2 涂层防腐,就是刷漆。3 有资料介绍,涂黄油,然后在螺栓头位置增加一个塑料帽。不知这种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数量不多么  就定期更换

插入空白字符以填充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不多么  就定期更换

插入空白字符以填充字数

数量不少,应该有1000个左右吧,有些位置更换不易,需要用梯子或登高车

网友:
参考通信设备防盐雾的方法

网友:
沿海设备防腐标准至少要通过200h的盐雾测试。

网友:
木工用的那种透明的油漆,刷上,阻隔一下空气,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螺栓不太清楚,螺纹可以试试厌氧胶,不仅能紧固,还能隔绝空气,防止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