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这个尺寸该怎么标能让加工师傅看得懂?

楼主(2025-04-18):
想着做个电辊两端的支架

网友:
不要认为别人都比你蠢,你按标准标准,有看不懂的?现在你要做的是如何按标准标,这是你要做的,看不看得懂,跟你一毛关系没有
我出图纸,我不关心谁做,更不关心,看不看得懂,只按标准出图,看不懂跟我一毛关系没有

网友(点评):
谢春哥指教,我是怕标的不对造成加工错误

网友:
把三个方向的ABC明确出来,面用轮廓度去控制,孔用位置度去控制,你这样标基准不明确,东西做出来不一定对,换个人换个公司对图纸理解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现成加工与设计偏离

网友:
尺寸标的有歧义,没有反应槽的实际情况,槽的圆角是个直径12的圆?还是倒的圆角,圆角的大小是多少?让你的同事按你的截图画一下,如果和你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地方是想安装一个内切直径11园的六边形棱柱,圆角是被直径12的圆切成了几个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