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区各位大侠帮忙计算

楼主(2025-04-18):
有没有人会计算这题,或提示一下公式在那个标准上,先谢谢

网友A:
作用中径等于单一中径+螺距累计偏差中径当量+牙形半角误差中径当量,找一本大学的互换性教材,里面一般都有。这一般用于三针法来测量外螺纹的中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中径等于单一中径+螺距累计偏差中径当量+牙形半角误差中径当量,找一本大学的互换性教材,里面一般都有 ...

这本来就是大学教材上的习题,但教材很简单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来就是大学教材上的习题,但教材很简单没有计算公式

有计算公式的,我改天给你找找。

网友A:
找了本教材,如图。

网友(点评):
单一中径可用实际中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本教材,如图。

谢谢!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