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这个题目怎么做?

楼主(2025-04-18):
(图片)

网友:
请问心理变态到什么程度能想出这种变态问题?

网友:
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网友:
想不出来,只好怪图画的有问题了

网友:
感觉不太对

网友:
也可能是这个模样

网友:
画好了一个,这个题应该是pro/E的题吧,曲面构造有点麻烦。两个四分之一圆弧然后对角连接用曲面过度

网友(点评):
不涉及曲面造型,圆弧线沿对角拉伸切除就行了

网友:
并写出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