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关于三轴龙门桁架机械手平行度补偿机构

楼主(2025-04-18):
如图,最近在设计一个类似的双Y轴,一个X轴的桁架机械手结构,目前是用到齿轮齿条驱动,问了下生产的同事,这两个Y轴的平行度他们只能保证调到±0.5mm。请教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用过什么结构能够补偿这±1mm的平行度误差,以及横梁两边的不同步产生的误差,避免中间横梁憋劲变形,以及齿轮与齿条脱离。
我目前的想法是将横梁的一端做成刚性结构,另一端做成浮动的。关于浮动结构,我打算采用:
1.燕尾槽,燕尾槽装在横梁上,燕尾块装在齿条两侧的滑块上,这样当两侧齿条之间的间距发生变化时,燕尾槽与燕尾块之间相对滑动,从而使横梁与滑块之间始终保持连接确又不憋劲。为了节省成本,也可以换成小截的直线导轨,应该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如果横梁两侧如果不同步,横梁还是会憋到。
2.参考建筑行业桁架等钢结构建筑用的弹性球形支座结构,中间做成类似球头铰座结构,周边用压缩/拉伸弹簧连接,当横梁受到的力大于弹簧的初拉力时,弹簧发生变形,补偿两齿条间距误差。

各位前辈觉得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结构。
感谢

楼主:
这是图片,网络比较差,请见谅

龙门

龙门

燕尾槽

燕尾槽

弹性球形座

弹性球形座

弹性球形座

弹性球形座

网友A:
既然都已经这样为什么不在横梁的一边加一个滑块呢,跟UVW平台的原理类似,避免两轴不同步别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已经这样为什么不在横梁的一边加一个滑块呢,跟UVW平台的原理类似,避免两轴不同步别死

请问是类似这种一端横向滑块,另一端纵向滑块的结构吗?

网友(点评):
对的,如果还会有角度别死在考虑给个旋转自由度

网友(点评):
但是这种结构在纵向滑块那边横梁与底部完全是活动的,可能横梁运动到最终点的位置会是倾斜的状态

网友(点评):
如果单边是X Y 加旋转的自由度,公差会差一点。但是如果Y加旋转自由度了,就完全可以两边都用电机了,都用电机的话,就只要考虑伺服给两个电机的最终点位一致性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双轨道配滑块,两边独立伺服,搞个一拖二的同轴共转就行,一般的伺服就行,不差钱可以搞台达的龙门铣系列的伺服电机,整合好的一拖二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装配精度提高

网友:
参考车床床身的设计结构。

网友:
你这个跨距多少
这点调整到1-2丝应该没啥问题,就是要花点时间了

网友(点评):
跨距4米

网友:
去掉所有不必要的自由度约束,用最简单的原理图进行设计,就能得出你需要的答案。
点,线,面
平面约束,转动约束,单向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装配精度提高

领导是希望能尽量降低加工和装配精度,所以需要从结构上来保证

网友:
都是焊接件装在地面上,想要2边在一条线上那是什么概念,不可能的即使2边都可以调节上下,Y都2边都放电机可以实现同步操作。

网友:
要不要改结构 取决于你  要多少精度

网友:
不知道你这抓取多重的物品,齿轮的带动本身就有误差,最好用私服电机,加梯形皮带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