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SW工程图丢图怎么重新参考

楼主(2025-04-19):
大神们,鄙人用的SW装配体工程图和零件工程图出在一个文件里,后来零件修改了名字后,然后工程图打开丢图了,重新选择参考确实这样的,每个选项都一样,没法改了:'(

网友:
不要直接改名,可以打开工程图和模型,在特征树改名,会自动更新参考。或者在资源管理器,在改名的文件上按鼠标右键,选择Solidworks菜单内的重新命名,也会自动搜索关联文件。

网友:
为啥要改名?
改名为啥不用SW自带的工具改?
自带的不好用,为啥不用插件改名,比如凯元工具?
丢失参考解决办法,为何不百度一下。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4-19 20:01为啥要改名?

改名为啥不用SW自带的工具改?

自带的不好用,为啥不用插件改名,比如凯元工具?

丢失参考解决办法,为何不百度一下。
是在特证树上改哒  直接重命名了

改名了记得保存装配体,会问你是否要搜索有影响的文件,当然选择是要啊,然后就和工程图对应上了。  发表于 6 天前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4-19 20:01为啥要改名?

改名为啥不用SW自带的工具改?

自带的不好用,为啥不用插件改名,比如凯元工具?

丢失参考解决办法,为何不百度一下。
好吧 我试试您说的凯元工具

网友:
打开文件左下角有个参考,点一下参考选择你改名后的文件,会重新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