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固定的?

楼主(2025-04-19):
这是摩托车零件,靠这个圆孔夹在车把钢管上。我觉得这个圆孔的高度应该稍微矮点,这样拧紧螺丝的时候,它就夹紧了。
我就真的量了一下,发现该圆孔是标准的正圆形。那么,万一钢管有点误差,它就要么夹不上,要么夹不紧。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其半圆处,是有间隙的,哪怕只有10丝的间隙就够了,要知道,车把手都是用冷拔管弯成的,精度是很高的.

网友:
如果是夹不紧,可以在圆管处涂抹一圈胶来固定,如果是夹不上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可能对钢管有特殊的正公差要求,一般设计别这么干,我觉得设计师大概率二把刀,或者这个地方受力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