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工件如何编程?

楼主(2025-04-19):
工件如下:

这工件如何编程?

网友:
先按尖螺纹勾出浅浅的螺纹线,然后用圆弧球刀,细细地车两刀、或多刀车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是圆刀加工的,是尖刀加工的

网友:
这还是偏心的,加工中心好做吧

网友(点评):
内螺旋的,应该不是偏心的

网友:
电脑编程可以研究下看看,有仿真可以对比。

网友A:
展示个 外螺纹的
可提供内螺纹程序

网友:
螺杆泵?

网友(点评):
不是,建筑上用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个 外螺纹的
可提供内螺纹程序

可否提供给我?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个 外螺纹的
可提供内螺纹程序

w-b-c@163.com
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个 外螺纹的
可提供内螺纹程序

可以传给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