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锯切

楼主(2025-04-20):
不同管径厚壁圆管锯切后管内的废屑如何清除不影响后续继续锯切?有什么好的方式吗。请教

网友:
一般不用清理的,这些碎屑一般不影响切割,锯条的齿距选择好就行了。你看自动切管机,都不管这个事情,一部分锯末被锯子带出来了,一部分进入管道内部,不振动不影响切割。

网友:
压缩空气吹

网友:
薄壁的可以试试滚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