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关于产品定位问题

楼主:
如图,我现在有个组装设备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但是关于PCBA与壳体的组装这一部分,还是一直不稳定,目前的情况是大部分时候PCBA都能成功完成组装,但是偶尔会发生PCB上的定位孔插不进壳体上的定位柱的情况,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办法。
  设备的PCBA与壳体的组装流程是这样的:前端的搬运组件将壳体放入直线模组上的定位治具上,完成放入步骤后直线模组移动至中段进行PCBA的组装,组装完成后移动至后端,由四轴机器人将产品取走放入测试机。
  目前因为壳体是塑胶件,所以直线模组上的治具我用的是两个定位柱插入壳体上的两个定位孔的方式定位,定位柱与定位孔是过盈配合,并且在壳体放入定位治具的时候用下压头将壳体下压到位,所以我认为这边定位没有什么问题,每次位置基本偏差不大,我目前感觉有问题的是归正机构,图上是归正机构的示意图,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pcb板子外型尺寸公差多少

PCB都用定位孔,PCB公差很小的,不管是冲压板,还是钻孔板,现在都是钻孔板,冲压板少见,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PCB都有对位孔,PCB本身钢性差,强度低,怎么可能推,这个定位是定不了的
夹具定位,讲究的是两点定一线,三点定面,三面定工件,你都没有定到三面,怎么可能定位准

做机械加工的一般夹具都很了解。  发表于 3 天前
春哥涉及面真广泛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做夹具、自动化项目时重点要搞清楚产品本身的公差,PCB的规格书先拿到再说装配要求。组装要求高的话,产品公差很大还想靠光电和夹具来对位那还是不要做。非常容易扯皮。

曾经有幸参加一个google的项目,也是设计一组夹具进行纯结构定位,装配要求是0.xx级别,而零部件来料是0.x级别,我直接和客户说产品自身的尺寸公差超过组装的公差,结构无法实现。外国客户立马说下次试产保证改变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都有对位孔,PCB本身钢性差,强度低,怎么可能推,这个定位是定不了的
夹具定位,讲究的是两点定一线, ...

那春哥的建议是用PCB上的对位孔进行定位吗?

PCB有空间的话最好  发表于 3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夹具、自动化项目时重点要搞清楚产品本身的公差,PCB的规格书先拿到再说装配要求。组装要求高的话,产品 ...

这个PCB的公差还好,公差比较小,现在主要还是定位不准,装配的时候比较容易插不进

网友:
我们组装PCB镁合金基本上定位孔加U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