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熔接起泡问题

楼主(2025-04-21):
如图所示:铝合金烫刀用的是7075的,想知道起泡不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过类似的问题或经验指导一下

两头是好的

两头是好的

中间热熔不平有泡

中间热熔不平有泡

热熔结构细节

热熔结构细节

热熔结构细节

热熔结构细节

网友:
是超声波吗

网友A:
起泡 是因为里面有空气 没出来

这个在热压前 要压平 两张贴合紧密了 再热压

楼主:
不是,是发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泡 是因为里面有空气 没出来

这个在热压前 要压平 两张贴合紧密了 再热压

那种是发热丝吧

网友:
你上面是发热块,下面是什么材质,平不平?你可以看看专业做封口的封口机,用的是发热丝固定在下面,上面是软橡胶类材质,弹性材质保证了封口上下面的贴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