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中的电子件,在sw flow中应该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热阻设定?

楼主(2025-04-21):
机箱中的电子件种类繁多(比如常规电子件的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一般都是赋予哪种方式的热阻设定(热功耗?单位热功耗?温度?)

网友A:
分情况,芯片一般都用双热阻模型,填写结壳、热阻;结板热阻热阻受pcb厚度和铺铜面积影响较大,只做参考;热功耗这个玩意儿需要硬件结合原理图和软件程序去算,通常情况下芯片热功耗为电功耗30%,遇到小白硬件这个值你拿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情况,芯片一般都用双热阻模型,填写结壳、热阻;结板热阻热阻受pcb厚度和铺铜面积影响较大,只做参考; ...

感谢。像电容 电感 这种非封装的电子件,应该选择哪种形式的热源?应该设定什么参数?

楼主:
各路大佬,不要划水了,冒泡指教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