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flow中多大功率的电子件就可以不考虑散热要求了?

楼主(2025-04-21):
sw flow中多大功率的电子件就可以不考虑散热要求,直接采用直接冷却散热就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跟自然散热面积和功率有关

网友:
电功耗小于0.5w的通常通过pcb铺铜增加热传导,不需要单独散热,当然人为因素除外,比如项目经理或者硬件认为某芯片高温风险较大(软件拉高功耗等因素),可以单独做散热。
遇到拿着电功耗当热功耗的硬件工程师就自求多福吧,仿真结果就失真了(百倍差距),芯片仿真温度飞个几百度。

网友A:
冷却方式一般有固体热传导换热(被动)、强迫风冷换热(主动)、液冷散热(主动),不知道你说的直接冷却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方式一般有固体热传导换热(被动)、强迫风冷换热(主动)、液冷散热(主动),不知道你说的直接冷却是 ...

不做强迫散热处理,在环境中自然冷却

楼主:
各路大佬,不要划水了,冒泡指教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