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驱动轮,电机怎么和驱动轮进行连接啊

楼主(2025-04-22):
在做毕设,设计的驱动轮参考别人的选了直径210m,节距60,齿数11,然后按爬坡需要的驱动轮算得扭矩26.8Nm,选的电机如图,减速机输出轴只有15×42mm,我想采用直接驱动的方式,是直接和驱动轮通过平键连接,还是用一个法兰通过螺栓连接轮毂,另一端和电机通过键连接,问问大佬们是怎么想的?图二三是看到的一个案例,但是不是很明白。而且输出轴径只有15mm,传递扭矩是按26.8算还是按额定扭矩57.3算?但是如果按表中说的最大允许负载41Nm校核的话强度轴的强度明显不够,但是传递的扭矩不应该是受负载影响吗,我爬坡是按最大负载算了已经,所以轴传递的扭矩是按26.8算?如果不行,是不是要选中空轴电机,自己再设计一根轴?但是图二这个,电机轴和轮毂轴大小不一样,这是一根轴还是两根轴,到底怎么连接的啊?还有轴承这些,怎么安装?轴长度够吗?搞不懂

楼主:
呃这是图片,新人不懂怎么传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当前正在设计履带式驱动结构,结构发楼主参考下:减速机我采用的法兰盘式行星减速机

网友A:
1,驱动轮能不能直接挂减速器的输出轴, 要看减速的输出轴能不能承受驱动轮的径向载荷(径向载荷的来源是履带的张紧力、驱动轮部分接触地面产生的支反力)。你这个减速器没有特殊说明一般是只提供一个转矩,径向载荷是需要按图2那个结构搞个轴承座用于承载的。
2.电机的输出转矩一般大于你上坡的负载产生的转矩就可以。校核时一般按系统的最大能力就是电机的最大转矩×速比进行校核。减速器的轴不超过它的许用范围不用你校核。

网友A:
按系统的最大能力校核是考虑有设备有卡在什么地方的情况,这时电机会按最大转矩进行输出。
你这是本科的毕业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系统的最大能力校核是考虑有设备有卡在什么地方的情况,这时电机会按最大转矩进行输出。
你这是本科的毕 ...

是的,就是减速电机和驱动轮怎么连接这里不是很明白,出轴太短的话轴承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轮能不能直接挂减速器的输出轴, 要看减速的输出轴能不能承受驱动轮的径向载荷(径向载荷的来源是履 ...

和驱动轮我想的是通过单个平键连接再用顶丝固定轴向,所以应该是要轴承承受径向载荷的,但是输出轴太短的话怎么安装轴承,图二里好像是两段不同的轴,但是我想用输出轴直连

网友:
看样子就是搞个玩具吧。可以把那个输出轴验算一下够不够你的要求,正规的产品是可以承受紧靠输出轴的一般负载的。
还有它输出轴的允许负载扭矩41是大于你的要求26的,说明选择合理

网友(2025-05-22):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