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拨轮的结构怎么改进一下

楼主(2025-04-22):
现在有一个进料结构,拨料轮如果设计成硬材料,会出现卡料转不动的情况,如果设计成柔性的也不是很顺畅,而且圆角处容易断。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或者这个拨轮的结构怎么改进一下不会卡

网友A:
你没说明为什么要有这个拨轮?

网友B:
料是什么料

网友C:
圆角处圆角半径大一点,材料整厚一点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是什么料

料是一些塑料颗粒,不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角处圆角半径大一点,材料整厚一点会不会好一些。

现在材料整厚一点的问题是料会卡住,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明为什么要有这个拨轮?

让料下的慢一点,螺杆一边转动,拨轮也跟着转动,料就从上面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材料整厚一点的问题是料会卡住,转不动。

没理解明白为什么会卡住,转不动。

网友:
拨料轮子直接类比齿轮,从直齿齿轮改为斜齿齿轮,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料是一些塑料颗粒,不规则的

让叶片悬空,想风扇那样,给它变形再回弹的机会,会不会就不断了,你说的柔性设计是这种吗

网友D:
全部用铰龙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理解明白为什么会卡住,转不动。

料会卡在轮片和腔体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叶片悬空,想风扇那样,给它变形再回弹的机会,会不会就不断了,你说的柔性设计是这种吗

差不多,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卡顿的现象现象,除非用弹片,不然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用铰龙输送

取消拨轮吗,只用螺杆的话,物料全部堆积下来会不会也卡住呢

网友E:
应该是掉下来好几粒料所以卡住了。
做小点、转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掉下来好几粒料所以卡住了。
做小点、转快点。

对的对的,就是料下来是没有限制的,会一直堆着进料口,然后就卡着转不动。是把进料口做小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就是料下来是没有限制的,会一直堆着进料口,然后就卡着转不动。是把进料口做小点吗

进料口小点,拨轮快点,最好每个格子刚八分饱就转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料口小点,拨轮快点,最好每个格子刚八分饱就转过去了。

试过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这个仪器加到一定料就需要停下来,但是进料的地方不堵起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把一堆料平均分到各个瓶子里。所以始终会塞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这个仪器加到一定料就需要停下来,但是进料的地方不堵起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把一堆 ...

光吃不拉肯定撑得慌啊!
那只能在上面加个闸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消拨轮吗,只用螺杆的话,物料全部堆积下来会不会也卡住呢

绞龙不可能会卡住

网友(2025-06-03):
试一下将第二种方案中的叶片圆弧方向反过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