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A和B中都含有零件C,C在A中重命名了,在B中怎么重新定位?

楼主(2025-04-22):
现在把装配体中的零件C重命名为D了。
然后再装配体B中的C变成灰色了,重命名还不行,说是内存中未加载任何模型。
如何重新定位?最好是配合关系还在。

网友A:
用宏命令,复制一个重命名就好,不是你那样操作的

网友:
载入新模型来替换之前那个啊。很简单的。

网友:
在B里面对C右键,替换成D

网友:
同样的零件多处使用,要修改。使之独立的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另存,改名,替换

网友:
so easy!不想替换,就把两个装配体同时打开,或者让两个装配体再同一个装配体中,再去命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宏命令,复制一个重命名就好,不是你那样操作的

建议是复制,然后独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是复制,然后独立

是这样操作的,先复制,然后用宏命令重命名,图纸也一并复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操作的,先复制,然后用宏命令重命名,图纸也一并复制了

独立,不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