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请问通过什么零件可以将锯片固定在电机上使得电机带动锯片稳稳转动

楼主(2025-04-22):
学生小白求助,这个锯片内控8mm,电机输出轴8mm,尺寸是一样的,但是直接将锯片套在电机输出轴上面,运动起来很不稳定,所以想问有什么可以在网上买到的零件使得锯片在电机轴上保持稳定旋转运动。多谢多谢

电机轴8mm

电机轴8mm

锯片内控8mm

锯片内控8mm

网友:
搜索锯片夹盘

网友:
这根轴是减速器轴。
比较好的办法是把这根轴拆下来改一下。
1.直接改的办法是车6mm直径到扁方根部,
2.然后车一个8mm-14mm一个台阶垫片,中间孔6mm套到轴上,
3.轴端部车M6螺纹,注意螺纹旋向,然后用个螺母锁紧就可以。
4.为了方便拆,轴端部还可以铣个小扁方。

网友:
淘宝,锯片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