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怎么更改下面设计从而增加强度

楼主(2025-04-22):
小白设计一个连接板将两个装置连接起来,打算用金属板子材料,但是由于宽度只有10mm厚度2mm,强度有点低,所以应该怎么更改设计来增加强度呢?/ N; I) u; p! _. g7 A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来张简图不行吗?

网友:
用环氧胶粘剂粘接,这个尺寸适合胶水发挥作用

网友:
没看到具体的图纸,没法提供建议

网友:
你这个适合用碳板,强度刚刚的。

网友:
适用于什么载荷呢

网友:
2mm 的厚度,可以用钣金,折一下

网友:
把空间改大一点,板子换200mm厚,强度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2025-07-02):
没示意图,我可胡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