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设计的总结

楼主(2025-04-22):
    工作10年了,第一次设计一个用于组装的龙门。综合精度达到+/-0.05mm(不包含来料的精度)。虽然设备做出来了,但是如何做精度反推,还是只凭经验。找了很多人咨询,都说这个没有理论的依据。只是尽可能的把对精度有影响的部分做到最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从结果要求的精度反推各部分精度的方法

网友:
0.05精度?

网友A:
你是大神,动不动0.05,我做加工的,农村来的,一直以来,都是以丈为单 位,以公分为误差,你动不动就是0.0X,你让我这种干了27年的老油条如何以对,

网友(点评):
你租的民房,竟然放得下重型机床?以丈为单位的零件,我只在一重、江南、沪东、中信见过。当然可能你也有,毕竟我没去过所有的工厂。

网友B:
可以开贴分享设计经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C:
0.05很好做吧 ,龙门一般做0.01的精度,双驱龙门吗? 丝杆是买的模组,还是自己搭了。

网友(点评):
你们都是目测0.01吗,我这28W的设备,用的磨制丝杆,没有一台能达到0.01的精度,用的是激光测试

网友(点评):
大型龙门桁架 0.05都难 还0.01 稍微变形,或者加工 装配问题 运动一段时间0.1精度都难

网友D: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运动幅面多少  龙门架子  是型材焊接失效后加工  还是铸件  还是大理石。 导轨定位面的平行度公差标的多少?  工作时候 是切削加工还是空走 。 丝杆选的什么精度等级。  装配时候  每个轴的 平行度  垂直度 打标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
精度太高端,需要多点测量,程序补偿。

网友:
请教一下,综合精度具体指的是?

网友:
尺寸链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运动幅面多少  龙门架子  是型材焊接失效后加工  还是铸件  还是大理石。 导轨定 ...

这是大神了,另外还有跨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大神了,另外还有跨度

  一直想研究这个东西,工作一直都没机会, 很久以前做过激光切割机,加工幅面 3米*1.5米, 整个床身架子 有4米 用型材焊接 去应力后加工的, 那时候领导说 这个床身 吊起来 再放下 就会有很大的变形量。 后面换了工作 一直没机会做这方面的事,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去展会也会特意留意  成品的大理石 平台  气浮平台的 精度问题。现在还有用陶瓷做的。希望以后 有机会深入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好像有听人说用矿物铸件来做床身

楼主:
是用于做组装的龙门,综合精度是指除了物料自身的精度外,所有的精度综合效果。两边用铸件,导轨用THK的P级导轨,轻预压。采用双Y轴的双驱直线电机,重复定位精度+/-0.003mm。X轴采用丝杆,精度±0.005mm。还有上四个相机和下四个相机,视觉引导定位,精度0.01mm/像素。铸件的上下平行度0.08mm,装配的时候都是用准直仪做校准的。组装要求XY轴的直线度和平面度0.01mm/500mm,双Y轴的平行度0.01mm/500mm,XYZ轴的正交性0.02mm/300mm。从经验来说,这个精度是富余的,但是不懂怎么从结果反推公差分配,请教 各位大神

网友(点评):
还能反推公差分配?高端设备都是人工修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就算每个模组能达到这个精度 你的床身加工精度 装配精度,包括运动起来以后,还能保证每个精度吗,高精度设备影响因素太多,只能靠后期校调

网友(点评):
高精度设备 振动分析,热力学分析,热处理后精度分析,结构强度分析,不是那么好搞的 尽量设计可调,后期慢慢校条把

楼主:
是用哪个公式吗?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大神了,另外还有跨度

跨度是6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研究这个东西,工作一直都没机会, 很久以前做过激光切割机,加工幅面 3米*1.5米, 整个床身架子 ...

半导体行业都是用大理石做龙门的,这个研究的比较少

网友(点评):
你做半导体的?

网友:
650的宽度,加厚点材料,母机好一点,问题都不大。

网友F:
楼主建议看看 米国穆尔公司的 机床精度基础   Foundations.Of.Mechanical.Accuracy     这个链接可以看到扫面版 https://www.doc88.com/p-097908080331.html

网友(点评):
全英文?啊,我看到都怕

网友:
看行程大小。如果行程不是特别大,建议先咨询下专门做大理石龙门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神,动不动0.05,我做加工的,农村来的,一直以来,都是以丈为单 位,以公分为误差,你动不动就是0 ...

看具体行程大小。 符合行程范围内±0.025mm的重复定位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打激光干涉仪验证。至于普通CNC为什么加工精度很难达到,是因为刀具在切削过程中的振动+机床本身的刚性+线轨本身精度等等原因。

网友:
期待怎么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0.05很好做吧 ,龙门一般做0.01的精度,双驱龙门吗? 丝杆是买的模组,还是自己搭了。

用了0.005的丝杆东佑达的模组。0.01应该没啥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0.005的丝杆东佑达的模组。0.01应该没啥问题吧 。

哈哈哈哈,被骗了,要注意看模组给的精度,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

网友:
多高的龙门

网友:
哈哈哈哈,被骗了,要注意看模组给的精度,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

位置重复精度

网友:
我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几年前在某激光设备大厂就跟领导问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网友:
龙门看你怎么做,比如单驱。另一侧导轨,这种只能做小跨度了,比如双驱,这种可以做大跨距了,双驱可以电气驱动器保证同步,或者在一侧做浮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建议看看 米国穆尔公司的 机床精度基础   Foundations.Of.Mechanical.Accuracy     这个链接可以看到扫 ...

有国内出版的翻译版本,不过我暂时找不到电子版本。这本书绝对是经典,有能力还是希望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了翻译电子版了。书里的图片经过翻拍,比英文原版要模糊一点。不过对我来说,也不指望能把这本书能真正吃透,能够学到一点点皮毛,就已经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5很好做吧 ,龙门一般做0.01的精度,双驱龙门吗? 丝杆是买的模组,还是自己搭了。

半导体里面做到um级别了

网友G:
按照你的要求,可否参考机床部分的高架式龙门铣床的结构设计

楼主(2025-06-23):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的要求,可否参考机床部分的高架式龙门铣床的结构设计

正在找资料,或者可以帮忙推荐一些资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半导体行业都是用大理石做龙门的,这个研究的比较少

不是,一直都是做3C行业的非标设备。以前3C行业的设备精度要求不高,现在慢慢往高速高精方向靠拢。靠经验设计的方法不足以满足新的要求,要往深处挖,从理论上把每一步都要理解到位,设计到位,细节处理到位,才能把设备做得稳定

楼主:
单纯设备的精度,主要包含龙门XYZR轴的精度、相机的精度等硬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贴分享设计经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正在做,有进度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顶个贴,期待楼主后续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设备的精度,主要包含龙门XYZR轴的精度、相机的精度等硬件精度

单就龙门来说,主流设计方式是跨距小,速度要求不高,同步性要求没那么苛刻的情况下采用单驱龙门,对精度,速度,同步性,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话采用双驱,横梁跨距大的话选用刚性比较高的材料,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用直线电机或者用伺服电机加外置编码器走闭环,另外设备精度和单轴的精度是有差异的,XY走插补情况下精度是要比单纯XY精度要差的,单纯走直线的话也要差点,正交越好,差异越小

网友:
两边支撑是采用什么结构?